威纶触摸屏报警条显示的文字整体偏上怎么办?

楼主(2020-04-29):
如题,软件是威纶的EB pro,,文字居中功能在报警条上用不了,,我现在是把报警条宽度放大了,才可以显示去全部文字,

网友A:
报警条不是滚动显示吗,上下的宽度在运行时候是居中的。
楼主可以离线模拟试试

楼主:
不行的,一开始我也没发现,就是上机,测试报警才看到,只能看下大半部分,上面一点看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行的,一开始我也没发现,就是上机,测试报警才看到,只能看下大半部分,上面一点看不到
多了回车键……你的报警登录里面……

网友B:
细节问题,不告诉你,你会找到奔溃的
下载积分:+1(zhuo610616) 真诚感谢!已经解决

十点心情

网友C:
给威纶客服打电话分分钟搞定
QQ---157072884

网友D(2020-07-31):
你按了回车键吧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