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9):
我想知道,齿轮带齿条,是要知道齿轮的外圆直径吗?直接用卡尺量还是算模数乘齿数?斜齿轮怎样算

网友A:
算齿轮比就好了吧,
加油!

网友B:
直径直接量  你是想知道链条长度吗

楼主:
我有个朋友是用模数和齿数乘得到的,但我怎样也算不出他的结果,奇怪了,
浪子海风

网友C:
(齿数+2)*模数
优伤的菊花

网友D:
齿轮齿条是不是想求齿轮分度圆周长啊,分度圆直径=模数*齿数,一般模数和齿数选型时已知,不知道情况下,模数=t/π

网友E:
搞口罩机是要把这些东西了解得很清楚。主轴是通过链条来带动料往前走的。同时也带动滚花压印旋转。这个很重要,所有的同步都是参照主轴来设定的。那主轴肯定用到减速机。一般是20:1减速机。主轴转20圈,滚花转一圈。也就是滚花的周长是255.3mm(不同的滚花,周长不一样。)这样算出一圈脉冲数,滚花一圈走的距离。打耳带追剪同步等,就是以主轴移动为参考。启动前,主轴感应器在原点位,走了多远开始追剪。设位置就可以。以此来匹配。鼻梁也是如此。有的鼻梁和主轴不是同步的。可以根据坐标来调整鼻梁X轴的位置。如果封边超声波的位置想准确一些,可以在超声波前,装以个鼻梁感应器和编码器。这样比主轴感应器会准一些。因为主轴感应器到封边超声波有大约3.5M距离。料带会受张力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