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D是否可以设置成模糊识别?

楼主(2020-04-29):
在一块板上有10 x10 一百个1mm直径的铜盘,铜盘上有锡层,但锡层及形状不规则,反光不同,无法识别其铜盘圆中心点。能不能将CCD设置成模糊识别?我的意思是只需要它识别是一个圆就行,然后定圆中心点坐标。大家有好方法介绍吗?谢谢!

网友A:
上原图 我看下

网友B:
无图无真相。。。
国产智能视觉产品,媲美进口视觉产品,方便替换,降成本明显。功能齐全,提示式操作界面,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
免费提供评估方案,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提供样机免费试用;

电话/微信:15017195727 ;更多案例:http://www.evautoinc.com/

楼主:
描述:产品照片
产品图片如下:

网友C:
通过改变光源 及镜头 可以改善拍照效果, 识别可以用几何识别圆

网友B:
产品上是不是有膜?这右边中间部分的膜有些影响。
另外再改善下打光,是可以按铜盘的圆心定位的。
算法工具处理如下:
国产智能视觉产品,媲美进口视觉产品,方便替换,降成本明显。功能齐全,提示式操作界面,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
免费提供评估方案,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提供样机免费试用;

电话/微信:15017195727 ;更多案例:http://www.evautoinc.com/

网友B:
也试了下轮廓找圆,也是可以的,但成像质量还是得改善下,不然稳定性会不好。
成像质量方面相机的分辨率2000万,再计算下精度要求,镜头和光源再改善下。
国产智能视觉产品,媲美进口视觉产品,方便替换,降成本明显。功能齐全,提示式操作界面,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
免费提供评估方案,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提供样机免费试用;

电话/微信:15017195727 ;更多案例:http://www.evautoinc.com/

楼主:
六楼你好!轮廓识别是不是只有3D相机才能实现识别圆中心,定坐标?普通的相机能否实现吗?谢谢!

网友B:
这种只是需要定位每个工作表面的圆心位置,不用3D相机,普通的2D相机就可以了。
从图上看,工件有一定的高度,所以需要镜头有一定的景深。目前这张图片拍的左上角有点模糊,这是由于景深不足造成的。
所以更换景深更大的远心镜头效果会好很多,不过这么大视野的远心镜头价格比较贵。这就是典型的用价格换精度的考虑了。
下载积分:+5(zhujiyuan) 真诚感谢!
国产智能视觉产品,媲美进口视觉产品,方便替换,降成本明显。功能齐全,提示式操作界面,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
免费提供评估方案,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提供样机免费试用;

电话/微信:15017195727 ;更多案例:http://www.evautoinc.com/

网友D:
都是大神啊,厉害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