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9):
瞬间断电又重启是什么问题,如图右边插座会瞬间断电又上电,是不是插座带不动还是接触不良。

网友A:
檢查線徑夠不夠粗,不然就是換插座

网友B:
应该不是插座问题,检查设备开关电源和接触器。

网友C:
插座有问题啦,你的两个三插位置不够,我车间就是这种垃圾插座

网友D:
一般插座可能有接触不良或者该插座的供电线路有接触不良。

网友E:
3楼正解

网友F:
我们的设备都是用英规大三圆 BS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