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与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20-04-29):
我用EBpro直接和单个变频器通讯在线模拟可以,但是接上多台变频器的串行通讯线就不行了,这到底什么原因哪位大神分析ia

网友A:
是不是站号重复了。
我试了单个的变频器,站号初始31,元件地址31#****,然后换连接多台变频器的串行线就不行试10号的就不行

楼主:
没,我就试一个站号,从多个挑一个出来在线模拟

网友B:
站号或者干扰,遇到异能变频器3台,一台中间一台地址不能为2.第一台不能与另外两个同一个通讯口,plc有两个485通讯口分着通讯解决,其实也是干扰问题,有时干扰问题不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