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29):
如题,突然想看看有什么plc支持平板调试,不知道有没有大神试过

网友A:
支持以太网通讯都可以,FX5U加个无线路由器

网友B:
win10平板支持大部分PLC,
只要能安装编程软件就支持。
WIFI转232,422,485,
如研华的EKI-1352,
可以虚拟成串口,当作串口使用
带网口的PLC,只要一个无线路由器,
将IP的设置成同一网段就可以。
  • 下载积分:+1(zhuo610616)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in10平板支持大部分PLC,
    只要能安装编程软件就支持。
    WIFI转232,422,485,
    如研华的EKI-1352,
    可以虚拟成串口,当作串口使用

    平板一般不都是iOS或者安卓?

网友D:
    只要你平板可以安装PLC编程软件,配置强大的平板安装个虚拟机应该有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平板一般不都是iOS或者安卓?

    京东搜一下就知道呢。

网友E:
    现场调机还是买个标准电压CPU的笔记本电脑更实在。
    国产智能视觉产品,媲美进口视觉产品,方便替换,降成本明显。功能齐全,提示式操作界面,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
    免费提供评估方案,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提供样机免费试用;

    电话/微信:15017195727  ;更多案例:http://www.evautoinc.com/

网友F:
    台达PLC时可以的。

网友F:
    台达PLC编程软件也有安卓版本的。可以去官网看下。

网友G:
    买微软的平板外加USB网线,应该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H:
    w10平板,其实我也有这个想法,就是好平板太贵了,ThinkPad x1平板,苏菲,动不动就上万的,特别是示教调试机械手用平板感觉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