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硬件,能不能使用GX-WORK2和GT-WORKS软件实现PLC通信仿真

楼主(2020-04-29):
各位大侠:
没有硬件,能不能只使用GX-work2和GT-works软件实现多台PLC之间的通信仿真,比如N:N网络或者CC-LINK,谢谢。

楼主:
是GX-WORK2和GT-DESGINER3,打错了。

网友A:
那是不能的了。。

网友B:
可以的。先打开PLC仿真软件,再打开触摸屏仿真软件。
这里有介绍
http://www.ymmfa.com/case/941652218.html

楼主:
谢谢,但是好像不能仿真两台PLC通信。

网友C:
可以仿真两台PLC通信~但是要用GX WORK3

网友D:
n:n和CCLIK是不能仿真的把,PLC和触摸屏仿真是可以的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