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看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题目,大家来讨论讨论

楼主(2020-04-29):
数字0-9对应输出Y0-Y9
每次都是6位数
D0=000001
Y0输出5次,Y1输出1次
D0=123456
Y1输出1次,Y2输出1次,Y3输出1次,Y4输出1次,Y5输出1次,Y6输出1次
D0=560001
Y5输出1次,Y6输出1次,Y0输出3次,Y1输出1次
这种程序,大家有什么办法实现?

网友A:
有意思,
持续关注,期待大神出现

楼主:
有点难度,想了很久没想出来好办法

网友B:
没规矩不成方圆!还没理解题目!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C:
写下我的思路,先把六位数拆分成六个数字传值到六个地址里,写一个移位把六个数字依次传值到一个新的地址,新地址的值关联到实际输出上。
难点在拆分上
1.可以先 整除! 100000,得到第一个数字
2.然后六位数减去得到的数乘100000
3.除10000,得到第二个数
依次类推吧 过程有点繁琐
也可是试试求余的指令应该会快捷点
下载积分:+3(wzy139076378) 热心助人!

楼主:
123456÷100000=1余23456
23456÷10000=2余3456
.
.
56÷10=5余6

网友D:
看来楼主已经有好办法了

网友E:
123456/10=12345余6
12345/10=1234余5
1234/10=123余4
123/10=12余3
12/10=1余2
1/10=0余1
用FOR循环将余数分别赋给6个寄存器,再用变址输出
下载积分:+3(wzy139076378)

网友E:
Y5输出1次,Y6输出1次,Y0输出3次,Y1输出1次
同一个点多次输出的还要重新考虑一下

网友F:
看看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G:
静心考虑,值得玩一玩,思考得出来的东西才有成就感,相信自己,恰到为难自己一把

网友H:


网友I:
将数据除10六次,得出的6个余数地址如D1,D3,D5,D7,D9,D11.再将D1Z0通过Z0(初始值10)变址递减2的方式传到变址寄存器Z1,然后按频率输出OUT Y0Z1,即可实现。

网友J:
你用ST语言来写这逻辑,你会发现方便和清晰很多。ST在处理计算方面就体现出了它的优势了。
加油!

网友K:
搞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L(2022-11-24):
只有这叁种情况嘛?
引用楼主wzy139076378于2020-04-29 20:39发表的 看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题目,大家来讨论讨论 :
数字0-9对应输出Y0-Y9

每次都是6位数

D0=00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