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脉冲指令plsv和drvi可以同时控制吗?

楼主(2020-04-30):
三菱FX3U脉冲指令plsv和drvi可以同时控制吗?也就是说plsv在输出过程中我可以用drvi控制电机超前或滞后吗?我见过别人用plc实现这个功能,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控制的。有没有大师做过这样的控制,能分享下是怎么做到的吗?

网友A:
不同时驱动可以。
如果同时驱动。 。Y0会生气的,究竟听哪个的?
下载积分:+1(13952325817) 好贴好贴!

网友B:
哈哈 蹭一下热度 站长这个解释调皮了
引用 网友A:
不同时驱动可以。
如果同时驱动。 。Y0会生气的,究竟听哪个的?

网友C(2020-11-27):
可以。但是不是同时输出 两个条件只能一个一个的来
下载积分:+1(13952325817) 好贴好贴!

网友D(2021-0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