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载了三菱触摸屏works3软件,怎么安装仿真软件

楼主(2020-04-30):
请问下载了三菱触摸屏works3软件,怎么安装仿真软件

网友A:
安装这个 GX Simulator 6c

网友B:
打开个空的GX WORK3然后直接点模拟测试,再打开触摸屏软件连接模拟测试就可以了。。

网友C:
GT Works3安装后,自动会安装触摸屏仿真软件的。
只是PLC也要安装仿真软件,才方便配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