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4-30):
做了个界面,只能连接单个变频器,一个元件可以根据输入的数值来连接对应变频器吗?我看有些案例元件地址31#****(#前面变频器站号),有些不用,如果这样设了不是要弄很多个画面?

网友A:
用在线指定地址VARn#***!VAR0~VAR15对应触摸屏LW10000~LW10015!这样只需画一个画面,通过修改LW变量值就能和指定变频器通讯!单个变频器直接写地址,无需添加#号和之前站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