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输入点损坏

楼主(2020-05-01):
各位大师:现有一欧姆龙PLC的输入触点损坏,我在程序内修改成一新的输入点后能正常使用,请问能否在不修改触摸屏地址的情况下仍能显示损坏点的工作状态?

网友A:
肯定不行

网友B:
触摸屏读写肯定不行啊

楼主:
谢谢回复!我就是想问损坏的输入点能否在PLC程序中以中继线圈控制?我在程序中试运行了,线圈能吸合,但触点无反应。

网友C:
一般是光耦坏了,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D:
完全可以的。

楼主:
版主好!我用的是欧姆龙CP1H,该型号是否支持在PLC程序内驱动损坏的输入点在触摸屏显示状态呢?能否举例说明,谢谢!
bnnyygy

网友E:
看程序如何写的。如果直接关联输入地址就不行。
比如0.00,这个是急停信号,坏了,HMI上面直接关联的0.00,现在坏了,改成1.00,改改PLC程序可以用,但是触摸屏的急停显示肯定就不对了。
你也不可能用 ld 1.00 out 0.00,输入是不能驱动的,编译都过不了。
烧输入端子的骚操作好像很少见了,光耦隔离,+-24V输入怎么烧呢

网友D:
omron的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可以输入点作为内部输出点来使用的。

网友F:
应该是可以的。比如原来的点是0.00,你增加两条语句:
LD 0.00
OUT 0.01
把0.01作为实际输出点,0.00仅作中间点和显示点。显示屏上的显示仍然正常。
0.00点仅仅是硬件坏掉了,不能输出而已。
不好意思看错了,如果是输出点是可以的,输入点可能不行。

网友F:
7楼正解

网友G:
8楼大神哥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