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2):
各位大佬。
目前在写点点胶机程序,目前能做到按照设定点位运行,比如1.2.3.4.5总共五个位置,对应不同的点位。程序也可以加点位,最大100.
目前程序可以运行,但是我想让程序走完设定点位后自动停止。这部分该怎么写?
比如我设定了7个点位,从1走到7后盖如何停止,我再启动重新从1走到7.

网友A:
m8029指令结束标志位啊,你这是什么意思,没搞懂

网友B:
表格定位了解一下,
加油!

网友C:
走完你设定点位,往待机位或第一个点位走!到位后复位自动程序!
工控肥仔

网友D:
用一个待机位或原点位做为启动原点,当你走完设定的位置后,让走回待机位在停止

网友E:
我是每设定一个点计数一下,然后再加一个工作计数,当工作计数到7时返回第一点
这样涉及到二次设定问题,比如我设定了第五个点,设定完第七个点又回来设定第五个点。这样会存在计数错误。

网友F(2020-06-13):
用变址,做计算,当前运行点数大于设定点数时调至待机程序,每次走位结束后去比较就可以了,你这个程序跟螺丝机程序一样的
承接三菱PLC编程,非标设备制图 电话/微信18938931477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表格定位了解一下,

什么叫表格定位?大佬科普下呗

网友G:
给每个点设置一个标志位,工作前选择了哪几个点,那对应的M就置1。走位的时候依次判断M,来往定位指令里丢目标位置。做完一个点就复位相应的M,所有的M都为0时,就判断单次作业完成。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给每个点设置一个标志位,工作前选择了哪几个点,那对应的M就置1。走位的时候依次判断M,来往定位指令里丢目标位置。做完一个点就复位相应的M,所有的M都为0时,就判断单次作业完成。

你这种方法呢做点位少的好弄,我做螺丝机点位最多500个点,你咋弄!用变址的话,点位多少指令都一样,无非是改一下变址的上限就可以了
承接三菱PLC编程,非标设备制图 电话/微信18938931477

网友H(2020-09-05):
我也想知道怎么搞!

网友I:
这个简单,你都没看到各种模式的。。。有的从中间开始插入,不断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