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与KV-7500连接

楼主(2020-05-02):
触摸屏里找不到KV-7500,最新是KV5500,如何连接

楼主:
触摸屏想使用R10000以上地址,好像只能使用R10000以内

网友A:
你好
我是使用Ethernet連線
Proface 4501
選擇KV-700/1000/3000/5000 Ethernet UDP連線
再來需要更改PLC的系列設定
進入Device/PLC設定的頁面
頁面下方有一個Settings的顯示 有一個小小的圖示可以進入"Individual Device Settings"
Series改成KV-3000/5000/7000
Port我是設定8501
以上提供參考
圖片我無法上傳上來
有問題可再提問
下载积分:+10(zyfzxh) 热心助人!

楼主:
找到原因,少了两个安装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