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组态王多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2020-05-02):
一台工控机,有多达6个com口。自己组态的文件,在其他电脑上可以通过COM1和欧姆龙CP1H正常通讯。可是在这台工控机上就不行了。所谓何故?望大侠们指教!

网友A:
首选确认哪个是COM1口的准确性。

网友B:
有可能com端口坏,还有是com驱动没有。

楼主:
今天准备再安装一块宇泰712 485卡试试

网友C:
验证下串口的正常:找个串口助手,打开COM1,并将对应口的2,3脚短接,在串口助手上发什么就能接收什么。
如果不能,排查其他原因,串口的位置变了,驱动没安装好等。。。
国产智能视觉产品,媲美进口视觉产品,方便替换,降成本明显。功能齐全,提示式操作界面,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
免费提供评估方案,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提供样机免费试用;

电话/微信:15017195727 ;更多案例:http://www.evautoinc.com/

楼主:
后来安装的485卡,标注的A口,结果插到A口上也不行,就心灰意冷了,无意中又插在B口,居然可以了,看来硬口标注和实际的是两码事啊!这次主要是端口太多了,有6个,试验的只插到第四个,也可能是5或者6号口,4楼说的有可能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