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问题求助

楼主(2020-05-03):
各位大佬。S7-200调试使用执行状态意思?200接触的比较少?非常感谢!

网友A:
很简单的,看下它的硬件、软件手册,用step7 4.0micro熟悉一下就行了,熟练使用需要1个月吧,而且你至少对一种PLC非常熟悉。
下载积分:+5(lfpyx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