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3):
安川运动卡控制软件版本:MPE720Ver7_743

驱动也装了,版本:SigmaWin+ Ver.7

机型里面没有选择CPU型号,比如nsc60,却是和上面系列一样内容,不知道为什么!电脑连接时候报错:0xA0A10111

求指教

网友A:
您好,地址错误,建议先ping通

网友A:
1   安川运动软件MPE720 Ver.7.31

2  以太网连接,communication platform怎么设置?
选择您个人电脑的本地链接IP地址即可。MP的默认IP地址是192.168.1.1,所以个人电脑只要设置在同一段。

3  电脑端IP怎么设置?
如果MP的IP地址是默认的没有更改过的话,
IP:192.168.1.X(X:除了1以外)
子网掩码:255.255.255.0

4  以前用的是5.56版本,这个完全不一样。
以前的5.56版本和7.31版本有很大的区别。可以视作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软件。

希望可以帮助到您
  • 下载积分:+1(tathui) 努力学习

网友A:
    nsc60是日特专版软件一样序列号不同
  • 下载积分:+1(yangjia1213) 热心助人!你有那个安川 ..

楼主:
    同一个版本,win7系统怎么可以呢?

网友B(2020-07-01):
    这个可以的,设置ipv4,打开通讯工具
    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