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E-40B伺服电机上电后嗡嗡响

楼主(2020-05-03):
三菱JE-40B伺服电机上电后嗡嗡响,负载很小,联轴器直接连接的类扇叶的东西。通电后扇叶一致来回摆动,几秒钟后驱动器报警。使用一键调整需要开启伺服运行,但这种情况下无法运行就报警了,请问各路大神这个怎么破?还有伺服电机较软,刚性怎么调整,翻了手册也没找到怎么调整的
,本人对松下比较熟悉,这个三菱光纤JE第一次用,恳求各位大佬帮忙!!

网友A:
伺服太小,刚性不够,用MR Configurator2软件 调大刚性还是这样的话建议加减速机。
下载积分:+1(skil35) 热心助人!

网友B:
刚性强,惯量比加大
下载积分:+1(skil35) 热心助人!

网友C:
机构都完美的情况下可能是小牛拉大车,我这边里更多的是机构打表没打好,个别区段憋着了

网友D: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电机小了,加大电机或者加减速机吧

楼主:
感谢各位的出谋划策,确实时电机刚性小。但是负载很小,不是小马拉大车,400w电机就带个跟风扇的东西,几乎是空载。最后几经折腾,发现机构装配上传动轴跟电机轴不同心造成的电机震动,重新调整了装配位置,然后一键整定好了。奇怪的是就算不同心,阻力也很小,手轻轻一拨,也转的很顺,不知道为啥电机就是一个劲的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