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S编的顺控程序,如何使用全局计时器?

楼主(2020-05-03):
本人用三菱FX1S编的顺控程序,一共只有S0、S20-S24这几步,一个循环大约4分钟。要实现x10有输入信号时T8开始计时,如果30分后还是有输入就要输出报警指示灯Y7,同时实现停机。现在在S0步编写程序实现上述功能,发现当程序运行到S20后各步时,T8停止计时并且复位了。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T8一直在计时?

网友A:
叙述混乱,难以理解。直接上程序图

楼主:
这是程序

网友B:
T8在S0裡面,離開S0當然就復位了阿

网友B:
改了一下,Y10,Y3不知道你要做甚麼所以沒處理,其他的應該跟你原來差不多

网友C:
第四行
(X0)-----(X10)------- (T8K300)
==========================
(X0)-----(X10)------------(SET M0)
(SET M0)--------------(T8K300)
搞个中间继电器不行吗

楼主:
工控侠客 正解!
要跳出循环才能不受步的影响。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网友D(2020-09-29):
输出部分可以用急停做步进程序,放在一起很直观,易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