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相对定位怎么实现暂停后继续走完剩下的距离?

楼主(2020-05-04):
请问一下,三菱FX3U相对定位怎么实现暂停后继续走完剩下的距离且不会有误差?

网友A:
当前位置清零,走绝对位置可以暂停
绝对定位当然可以,但是我当前用的是相对定位。
好难,我再想想。。。。

网友B:
读取当前值就好了

网友C:
你要是不想用绝对定位,只有自己记下停止的位置,计算继续走

网友D:
徒增麻烦吧,虽然可以在停止的瞬间读取当前位置,通过计算剩余距离,然后再次运行相对位置。
浪子海风

网友E:
学习了…
优伤的菊花

网友F:
还是用绝对位置好,走相对虽说可以暂停时记录当前位置,但是我觉得这种相对运行在停止会受扫描周期的影像,再继续启动会造成定位不准。

网友G:
用绝对定位怎样实现呢?用 ddrva 指令,断掉前面的能流,接通后plc会继续发剩下的脉冲??

网友H:
以前有FX-3U写过。要停止的时候置位一下M8349。要启动的时候复位M8349。
多学多用!

楼主:
焊耳带机的送料用相对定位,1圈刚好走3格,1格发10000个脉冲,如果走绝对定位,那走第四格发多少脉冲?
另外想问一下,送料伺服每次回原点,格状态就会发生变化,会多焊一个或少焊一个。

网友I:
用通讯方式读取伺服的位置,算出来后再接着走就行了。

网友J:
这工作量为什么不做绝对定位。。。你要在每次在伺服启动前记录当前位置,然后停下后再做一次,然后做差值+绝对值判断是否走完。。。

网友K:
用绝对定位指令

网友L(2020-11-26):
楼主是怎么做到的,中途报警或者按下急停,怎么继续走完未走完的脉冲?
斗志不能低

网友M:
引用 楼主:
焊耳带机的送料用相对定位,1圈刚好走3格,1格发10000个脉冲,如果走绝对定位,那走第四格发多少脉冲?
另外想问一下,送料伺服每次回原点,格状态就会发生变化,会多焊一个或少焊一个。
  效果一样的啊,你1圈30000个脉冲,第1格10000个,第2格20000个,第3格30000个,刚好一圈,发完30000个就给当前值清零,不就一样了吗。

网友N:
路过学习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