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4):
原来别人写得,客户后来说不行,加上程序加密了,所以程序重新写的,信捷之前用过一台XC,这是第二次用信捷,XD和XC指令和特殊寄存器相差蛮大的,对我来说体验度极差,左站4轴右站4轴,话说我接触到的两台用信捷的伺服都是没原点的,只有前后极限,硬件就这样,只能这样写了。
  • 下载积分:+1(785572600)
    好难,我再想想。。。。

网友A:
    好难,我再想想。。。。

网友A:
    请问触摸屏是信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触摸屏是信捷的吗

    是的,官网可以下载

网友B:
    这程序写的很牛逼

网友C:
    多谢大神分享
    好难,我再想想。。。。

网友A:
    楼主,程序里我好像没有看到到想走到哪一个点位就停止的,就只有跟20做比较,如果是到第十个呢?
    好难,我再想想。。。。

网友A:
    如果选择的是第20个点位,第二十个按钮按下,当S104来时,HD20不是变成了20了吗?
    你这按钮功能是当想到到哪一个点位,点激活哪一个点位,如果想要到第十个点位,就按下第十个按钮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选择的是第20个点位,第二十个按钮按下,当S104来时,HD20不是变成了20了吗?
    你这按钮功能是当想到到哪一个点位,点激活哪一个点位,如果想要到第十个点位,就按下第十个按钮就行了吗?

    这个只是点位启用选择用,你的问题我理解就是只启用10个点位,其他点位关闭后不是就自动加1,直到开放的点位上限流程结束,这个问题客户跟我提过一个相关的,如果把1号点位关闭呢?我现在是必须走完1号点位才会去计算走哪个点位,也就是1号点必须启用,当然这是计算问题,后面我不想改了就没给他弄,针对这台设备并不影响功能。

网友A:
也就是说点位选择是没用的了是吗?
如果换成HD22呢,HD22只记录点位个数,然后再与当前点位HD20做比较,是不是这个点位功能就能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点位选择是没用的了是吗?
如果换成HD22呢,HD22只记录点位个数,然后再与当前点位HD20做比较,是不是这个点位功能就能使用了。

点位选择是有用的啊,你的意思是计算启用总数?那可能会出现1/3/5启用,2/4/6不启用哦,那在你说的计算方法不是只有3颗,而且还是1/2/3。
永远的新手

网友D:
点位选择是有用,看了触摸屏才看出来。应该是HM2为0时,不启用2号位。HM2为1时启用2号位,
其余一样,标注的注释我以为0是用,1是不用。哈哈
不过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值得学习,给个赞
工控人加油

网友E:
配方用触摸屏的寄存器更方便,占用也不大
a信捷一级代理

网友F(2021-01-21):
厉害
非常详细

网友G:
谢谢大师分享,刚好学信捷,学习了。

网友H:
感谢大神分享。其实配方用触摸屏的寄存器更方便,占用也不大

网友I(2021-12-10):
这个可以有

网友J(2022-05-30):
楼主说的楼司机是拧螺丝的吧(就是说的上螺丝吧)指的是螺丝钉?怎样知道螺丝拧结束?是通过位置还是力矩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