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台达DVP20ec 程序上载问题

楼主(2020-05-04):
如题,编程电缆用的是USB转串口的线,然后再连接的圆形插头。接法是2-5/3-4/5-8. 现在问题是怎么都通讯不上,通讯设置里面的通讯方式为RS232,自动侦测一直不行。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有触摸屏或者其他外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