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4):
请问三菱多条脉冲指令DDRVA 同时执行,距离长短不一,想使用脉冲标志位M8029,该怎么避免误动作?

网友A:
指令完成标志,资料上介绍了,紧跟写在定位指令下面触发定位标志!又或者用一条定位指令,往指令的定位距离和速度赋值定义的参数!或用目标距离作为条件到到达后触发标志!

网友B:
每一条DDRVA指令下面放一个M8029,驱动不同标志位就OK啦   自己看书学习慢点  要有耐心
好的,我就是不太敢确认😁

网友C:
你每条定位的启动条件+M8029不就能区分开了?
加油!

网友D(2020-06-29):
用脉冲输出监控软元件不香吗?FX3U(Y0-M8340 Y1-M8350 Y2-M8350)当Y0脉冲输出的时候,M8340为ON 脉冲输出完成后M8340为OFF
承接三菱PLC编程,非标设备制图 电话/微信18938931477

网友E:
如果碰到异常情况,伺服并没有走完设定的脉冲, 就停止了 。 那这种情况下用你这个方法不可以吧。
引用 网友D:
用脉冲输出监控软元件不香吗?FX3U(Y0-M8340 Y1-M8350 Y2-M8350)当Y0脉冲输出的时候,M8340为ON 脉冲输出完成后M8340为OFF

网友D:
只要没有脉冲输出了,这个软元件也会OFF的,并不是要发完脉冲才变成OFF
引用 网友E:
如果碰到异常情况,伺服并没有走完设定的脉冲, 就停止了 。 那这种情况下用你这个方法不可以吧。
承接三菱PLC编程,非标设备制图 电话/微信18938931477

网友F:
就不能用伺服定位完成信号嘛,那样更好,更精确,4楼这种用法一般用步进多,当然伺服有时候也用,

网友G:
每个定位下面加m8029是这个定位的定位完成

网友H:
不是有位置比较吗,这个方法可以。
plc

网友I:
好久没做了,学习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好久没做了,学习一下。

现在用的什么品牌?
永无止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