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5):
描述:CPU
如题  由于PLC时间较老
CVM1-CPU11-V2  CPU上  20针的通讯口电缆市面上很难找到,用CUP  下面那个RS232 /RS422 ,  9针的口连不上编程软件,   rs232 转USB 线缆 此线缆适用于CQM1H/CPM2C的编程线缆没问题   ,淘宝采购线缆,老板告知可以通讯的。
DIP 6个拨码开关  1 和3  ON ,其他都是OFF ,表示通讯波特率9600, Host link 通讯设置
用CX program 9.6 自动搜寻时 9600 , even , 7 , 2 ,CPU  COMME指示灯亮  正面已经通讯上,指示编程软件没反应,提示连接失败。是不是下面这个9针的口就是不能连编程软件的。
我感觉这个端口就只能和上位机数据通讯,不能做编程软件通讯。请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找欧姆龙还是能买到的,DB9看一下端口定义,应该是能通迅的,但有的针脚在短接

网友B:
这个外设编程口电缆和CQM1系列,CQM1H系列,C200HE系列,CJ1M系列相同的。
底下的9孔口也支持连接编程软件的。只是要注意你联机选择的通信协议方式。
bnnyygy

网友C:
CJ1M表示那个外设口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