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6):
很蛋疼的问题,今天工厂的老板突然问我电压低怎么办,结果就是总变压器100kva,然后各个机器的粗略估算总功率差不多400kw,又不想换变压器,有没有大神碰到过啊

网友A:
除了换变压器还能有什么办法?不过增容费用也不小,手续也多,有关系还是快的。

网友B:
超这么多,增容是必须的。

电压可以找高压电工调高一点,不知是不是所有变压器都能调

网友C:
看具体使用情况 调电压也不能太高 晚上不工作的时候 容易超压 观察过功率因数吗 有没有大型设备 各方面都要考虑清楚  你得观察一下 你们工作时的最高电流 不能光看设备铭牌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具体使用情况 调电压也不能太高 晚上不工作的时候 容易超压 观察过功率因数吗 有没有大型设备 各方面都要考虑清楚  你得观察一下 你们工作时的最高电流 不能光看设备铭牌上的

最主要的一般不会全开,电焊机又多,这样电压不稳定,如果主干线路加大会不会好一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这么多,增容是必须的。

电压可以找高压电工调高一点,不知是不是所有变压器都能调

已经调到390了,

网友D:
有功率补偿柜吗?电焊机多的话一定要加功率补偿柜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功率补偿柜吗?电焊机多的话一定要加功率补偿柜才行

意思单独拉一条主干线路,然后加上功率补偿柜单独对电焊机输送电源吗?

网友E:
功率这个程度了肯定要加电容补偿,不然供电局也会罚款,实在不够就只能增容或减少设备的使用功率了

网友D:
功率补偿柜就是电容柜,提高功率因数用,百度一下还快一点

网友F:
这么大功率,变压器受得了吗?爆炸了就完蛋了

网友G:
超的比较多,如果少点增加无功补偿就可以

网友H:
电压不能调太高,轻载时,对电器有影响。
该增容就增容!!
执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调到390了,

390是哪里的390?
二次测标准是400V,可以调到405V,负载离变压器远可调到410V,因为用电设备允许电压上限一般为 +10%。

针对不同负荷,分别观察功率因数,0.9以下,检查补偿电容有没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390是哪里的390?
二次测标准是400V,可以调到405V,负载离变压器远可调到410V,因为用电设备允许电压上限一般为 +10%。

变压器端是390,v,一会让他们试试调410

网友I:
变压器没冒烟已经很幸运了,要定时测温啦!增容吧,

网友J:
你变压器不会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变压器没冒烟已经很幸运了,要定时测温啦!增容吧,

我也是这样想的,问题是他不是全部机器都开,就没太大问题,想开的时候就开不起来了

网友K:
这个得计算负载功率后再合理补偿

网友L:
这就是私拉乱建,连个设计都没,起码要计算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压器端是390,v,一会让他们试试调410

可能高压波动大,调到二次侧400V,就可以了。

网友M:
100的容量超道400没烧都是奇迹

网友N:
把所有电机各各都加上变频器,电压就不低了

网友O:
不想换变压器就意味着这个锅由你来背。

网友C:
可以考虑就地补偿

网友P:
电压调高了也没用,功率超出太多。到电器端电压肯定要降下来。变压器发热严重。要解决只能增容。

网友Q:
开玩笑,你超负载这么多你能开的起来?

网友R:
给变压器加装一套自动调压器,并加装油冷机。我们单位中频电炉用的整流变压器加装油冷机增容。机加工装的自动调压器。

网友S:
超负载了,增容吧,不然烧变压器

网友T:
超负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