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6):
事件描述:PLC控制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常开触点控制液压电磁阀
中间继电器线圈DC24V
液压电磁阀线圈DC24V  30W的功率
现在的问题是中间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在断开的一刹那会有电弧产生,电弧次数多了就容易烧坏常开触点,请教各位大师如何消除这个电弧

网友A:
老外的机器好像常开点都加了电容的,线圈是反向并联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外的机器好像常开点都加了电容的,线圈是反向并联二极管。

加了什么电容?线圈反向并联二极管应该是1N4007

网友B:
增加一个常开触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一个常开触点试试

没用的,还是有电弧
浪子海风

网友C:
1. 使用二极管,安装在电磁阀的正负极上…
二极管的负接在电磁阀的正极。(带白圈那边)
二极管的正接在电磁阀的负极。
他们叫这为:反向电动势…
2.淘宝中,有一种灭狐器卖,样子像风扇的电容。3元/只
实际就是电容与线圈的结合,使电容吸收浪涌…达到灭狐效果…
3.浪涌吸收器,理论上有这东西,但淘宝没搜到,倒是搜到较大的浪涌吸收开关,主要用来防雷的…

第一种方法较为多用,简单而经济……
优伤的菊花
浪子海风

网友C:
我认为你应该选用“固态继电器”即无触点继电器…
响应又快,又不会打火产生火花,且没有使用次数限制…
我们一直用…
优伤的菊花

网友D:
经常用到 瞬间消耗掉电能就啥都没有 卖个关子
已经用了10年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 使用二极管,安装在电磁阀的正负极上…
二极管的负接在电磁阀的正极。(带白圈那边)
二极管的正接在电磁阀的负极。
他们叫这为:反向电动势…
2.淘宝中,有一种灭狐器卖,样子像风扇的电容。3元/只

当年用过第一种,第二种记得有这个,第三种不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你应该选用“固态继电器”即无触点继电器…
响应又快,又不会打火产生火花,且没有使用次数限制…
我们一直用…

那个牌子的,能推荐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经常用到 瞬间消耗掉电能就啥都没有 卖个关子
已经用了10年

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年用过第一种,第二种记得有这个,第三种不认识

有效果吗?我一直记得二极管作用是反向截止,不是吸收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你应该选用“固态继电器”即无触点继电器…
响应又快,又不会打火产生火花,且没有使用次数限制…
我们一直用…

网友G:
开关电源电路上有 吸收反向尖峰三件套,电阻与电容并联再与二极管串联,了解一下,或者是直接找 阻容吸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开关电源电路上有 吸收反向尖峰三件套,电阻与电容并联再与二极管串联,了解一下,或者是直接找 阻容吸收器。

阻容吸收器是长得像电容一样的东西对吧?

网友H:
用固态继电器,或者用光电耦合器代替,患者在电磁阀线圈上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

专业外协

网友I:
继电器不要断24V正负极,只断其中一极

网友J:
用晶体管输出的放大板就可以了,用固态继电器就成本高一点

网友K:
直流的加电容无用,加二极管和电阻.二极管串联电阻,电阻值根据电流 大小调节.阻值太高了起不到消弧效果.太低了会击穿 二极管.

交流电路中可以采用 电容,也要加限流电阻.
WeChat:plcjiemi QQ:596181637 Email:plcjiemi@qq.com  URL:www.plcjiemi.com

网友L:
继电器控制继电器,直接反向并一个二极管,注意耐压和电流。一般都用4007.你也可以用场馆驱动,这玩意就不会拉弧

网友M:
可以根据电流大小选一个固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