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西门子6ra28PLC怎么控制电机换向的

楼主(2020-05-07):
西门子直流调速器,端子4.5、14.15、34.35.37.38、46.49接了线,没弄明白方向怎么控制的,45脚接在232上

网友A:
一般换向是改变励磁绕组的电流方向。

网友B:
楼上错误!!!!看你的机型是不是可逆的,如果是,只要改要模拟方向就行

楼主:
是正反转的,4.5接EM232,关键39脚开关量入的用途我不明白,46.49用了
请教师傅西门子6ra28PLC怎么控制电机换向的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