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读取的程序显示未编译

楼主(2020-05-07):
从三菱q系列读取出的程序,显示红色的,未编译,为什么

网友A:
这是结构化编程的,你没有源文件。
如果要做修改建议你新建简单工程在读取修改调试。
可以具体说说吗

网友A:
按照这款PLC新建一个简单工程项目读取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