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结构化编程编译后输出Information

楼主(2020-05-07):
我想学习一下三菱的结构化编程,看了官网的手册写了两行,然后F4编译的时候就出现了Infomation提示,没有错误也没有警告。一堆的提示信息不知道要怎么消除,程序模拟正常。

网友A:
只是一些编译信息,连警告也算不上,如果介意的话,去修改一下自动软元件分配中的设置范围。
Good Luck~

网友B:
这些信息就是告诉我们编译的一些情况。结构化编程中,编译软件会根据需要自动分配一些软元件。并且告诉我们在那些软元件自动分配了多少软元件。一情况下可以忽略。但是有时候设定的自动分配的软元件范围小了,就会提示不一样的信息。可以根据这些信息修改自动分配软元件的范围。

网友C:
只要不出现错误,就不需要注意。

专业外协

网友D:
那只是一些编译信息,之需关注最下方有没有ERROR

网友E:
沒出錯不用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