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三菱PLC的单片机板子

楼主(2020-05-07):
有密码,密码12345678,为什么只能上传参数,程序传不上来,提示无法与PLC通讯?

网友A:
输入这个密码后板子就永远无法读取 了。

网友B:
没接触过

网友C:
既然是单片机,你就不可能看到原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单片机,你就不可能看到原程序
不加密是可以用三菱软件监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