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7):
请教大神,我想把旧的三菱A960GOT触摸屏换成新的GT2308系列,我想问一下,能不能改一下触摸屏的机型,不用编辑触摸屏程序的方法,谢谢

网友A:
跨度太大,不能直接变换。
非常感谢

网友B:
兄弟,方法来了
一,用GT3 打开你保存的A960的程序,此时会提示你用GOT1000打开,确定。
二,在GT3中改变GOT类型,由GOT1000改到你GOT2000,改到你当前使用的触摸屏型号即可。

不足之处,请多指教
工控人们,大家相互帮助,相互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方法来了
一,用GT3 打开你保存的A960的程序,此时会提示你用GOT1000打开,确定。
二,在GT3中改变GOT类型,由GOT1000改到你GOT2000,改到你当前使用的触摸屏型号即可。

不足之处,请多指教

非常感谢,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