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特殊继电器或寄存器

楼主(2020-05-08):
请教各位大神老铁们,
FX5U设定中,如下图所示。
每个轴的近点DOG信号有没有一个对于的特殊继电器呢?找了半天手册没有找到。
比如轴1回原点时,碰到DOG信号时,对应的特殊继电器为ON,离开DOG信号时,对应的特殊继电器为OFF.

网友A:
不明白,你想找这个干什么?没必要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想找这个干什么?没必要
想做个通用的轴控制的FB块

网友B:
可以用DSZR

网友C:
你自己做个辅助继电器来实现就可以啦

网友D:
WORK3还真不知道有没有,只知道WORK2 可以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