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器问题

楼主(2020-05-08):
雷赛步进驱动器DM542 电源供给是DC24V ,通电不给脉冲情况下, A+与A-之间电压为15V ,B+与B-之间电压为0 。这是正常情况吗

网友A:
最好问厂家
执着

网友B:
雷赛电机倒用了不是,这个倒没注意发脉冲能动不就行了吗

网友C:
正好手头有一个雷赛步进,我量过没有电压,你是不是线接的有问题?用的共阳极还是共阴极?

楼主:
有可能驱动器有问题了

网友D:
没有问题,输出有电压是正常的。属于电流锁定。只要给脉冲平稳运行就是好的。

网友E:
是正常的,电机通一相电以锁定转子,这时用手是搬不动转子的。在驱动器端去掉使能信号,驱动器不输出电流,转子不锁定,此时可用手搬动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