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电机高速重复动作,10次/s,没有思路

楼主(2020-05-09):
一个案子,三菱Q06UDV,运动单元QD77MS16,电机MR-J4-B系列,实现一个取放的高速动作:吸取--移动--放置。
需要高速重复,10次/s。现在没有思路,求教大家能提供个思路吗?
追加说明:吸嘴吸取,机械结构和部件惯量很小,移动距离大概电机一圈。我自己实验做一次动作至少也要0.3-0.4秒,不知道是从程序上、启停速度上、运动方式上哪里想办法再提高速度。

网友A:
你的取放是不是有夹具动作,夹具以及运动行程是多少,光说10次/S没法分辨可行性

网友B:
电气控制没问题,关键是机械受得了吗

网友C:
从机械上解决问题是最好的,各种往复机构多的是,而且只需要一个调速电机就行了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D:
那就是SMT。速度刚刚的。不知道中国做出这样的机器了没。速度很快很准。电气上难以实现,就得机械上考虑了。缝纫机的机构,只有这样类似的机构才能达到快速。

网友E:
好像是不行,因为做定位控制的话,定位模块的启停间隔时间好像是要求在>=300MS 10次.........除非是连续轨迹运动,这样得克服建真空和破真空的问题了。祝大佬愉快玩耍,记得解决了在论坛说下方法啊。谢谢

网友F:
0.1秒/次,吸盘吸附都要占了多少时间了,还有移动的行程是多少,估计是有点难度

网友G:
如果移动过程中吸取再放置感觉马马虎虎能实现,还要加启停的话个人感觉时间上基本无法实现吧,个人看法。如果成功请共享一下视频大家观摩一下。

网友H:
机械凸轮加电子凸轮

网友H:
像飞达送纸机构差不多就能达到这个要求,可以参考一下
下载积分:+2(zhaoch95) 热心助人!

网友H:
电机一直一个方向运转,中间不能有停顿,靠凸轮机构往复动作

网友I:
電機同一方向轉10轉/s是沒問題的,如果是多電機配可以使用同步模式,需要變速的話加電子凸輪,但是如果要正反轉,絕對無法實現,主要是看你機械怎麼傳動

网友J(2020-07-04):
这种单次解决不了,那设计就多个同工位

网友K:
这个速度太高了,只能用蜘蛛手机器人,其他的方案都是劳民伤财白费功夫
工控肥仔

网友L:
这是不可能用电控实现的,首先你取跟放就个需0.1秒,加上电机运行时间,这么可能达到1秒10次呢?

网友M:
使用内部定位功能。看看台达A2/A3伺服说明书。

网友N:
吸咀取放料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