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组态王6.55 485台达DVP 系列PLC驱动程序

楼主(2020-05-09):
组态王6.55,485连接台达DVP ES2和SA2、SS2系列PLC驱动程序,求助,多谢

网友A:
台达的这几个型号的通讯口都支持MODBUS协议,所以不需要安装专门通讯驱动,只要你上位机有MODBUS协议就可以

网友B:
官网上下载,再不行就找组态王官方技术支持,服务态度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