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远程网络模块FX3U-ENET-ADP可以实现远程联网下载监控程序吗?

楼主(2020-05-09):
如题,FX3U-ENET-ADP网络模块!可以实现远程联网下载监控PLC程序吗?例如机器在国外!是否能够在国内联网与现场进行通讯??

网友A:
联网的话,没用过,可以插上通讯线,用QQ远程修改

网友B:
用第三方远程模块就行了

网友C:
联网可以。

网友D(2021-06-05):
引用 网友C:
联网可以。
胡说八道,这只是个以太网转换模块,怎么个可以法儿

网友E:
理论上有IP可以一试。但一般要有固定IP要向当地电信部门申请。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