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09):
今日接修1台220V电动葫芦,故障为葫芦上升时停车不溜勾,下降停止时会溜勾,原维修工更换刹车片、弹簧无效求助。经过检查电路看出,原电工接线因为21型按钮开关损坏用61按钮代替的,21型开关有电容接入开关点因此不论按上升下降松开按钮的同时电容也从电路中被断开,因此在运行时电容两端的存于电量不会在按钮松开时对线圈的磁场产生影响,而能迅速刹车不会溜勾。当采用61型开关时电容始终跨接再主副绕组两头,电容在运行时存储的电能在松开按钮时通过主副绕组产生磁场,该磁场影响不能迅速刹车,在下降时很明显会溜勾。更换21型开关后找重物试验,上升、下降不再溜勾,至此维修结束。此案例告诉我们,做维修要认真分析设备及器件工作原理,在电工技术网上也曾看到相应对220V电机换向的相关文章,有师傅说只要主副绕组阻值相等,可以采用电容跨主副绕组两端、进线一根接线圈中心连接点,另一根进线分别接电容两端从而实现换向,今天维修实例看来这个说法不够准确,如果是用于起重葫芦,那么就真不能用这么简单的接法。

网友A:
更换损坏部件的型号还是要慎重。

楼主:
确实要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