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0):
各位大神:
     目前因为项目在定位过程中,经常需要中途停止当前的定位。因为如果检测定位途中有物料就必须转为速度模式来控制。
JEC定位停止后依然记忆着上次定位。望各位大神能伸出援手。
   感谢。

网友A:
你的定位指令用绝对定位指令就行,比如你绝对定位到100,中途停止了,伺服暂停。
然后继续执行绝对定位100就没问题啊,就不用考虑你停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定位指令用绝对定位指令就行,比如你绝对定位到100,中途停止了,伺服暂停。
然后继续执行绝对定位100就没问题啊,就不用考虑你停的位置。

假设我在绝对定位50停止了,我需要切换速度模式,这个时候怎么做,大哥能做个案例吗,跪求

网友B:
位置模式切换速度模式伺服电机必须停下来后才能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位置模式切换速度模式伺服电机必须停下来后才能切换。

具体能提供程序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能提供程序吗?

这个很简单的,无非一个停止,一个切换模式。你看一下手册就知道了。其实我是想说既然要用速度模式为什么一开始不用速度模式。这样动作看起来不是更加舒服。

网友C:
关注
做一个不断学习的工控男?

网友D:
伺服停止了,你把伺服的模式设置成速度模式就可以了呀
不断学习

网友E:
你这种情况与制片类似,从网上下个制片机程序看看,很方便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种情况与制片类似,从网上下个制片机程序看看,很方便控制

求案例

网友F:
将这个信号Off:quick stop (index 6040.2),伺服就停止了。再将这个信号ON,切换速度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