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1):
請問,升級S7-1200固件,是不是一定要用24M存儲卡?
能不能用4M卡,或者 有什麼其他辦法解決呢?

网友A:
普通sd卡可以,smart也是,亲测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sd卡可以,smart也是,亲测可用

==============================
真的嗎?用普通SD卡能行嗎?

网友B:
不能用编程软件博途升级S7-1200固件吗?非得要买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用编程软件博途升级S7-1200固件吗?非得要买卡?

==============================
真的行嗎?非常感謝!

网友C:
博途软件就能升级固件,用普通的16G一下的SD卡也能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博途软件就能升级固件,用普通的16G一下的SD卡也能升级。

太好了,真的感激不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能用编程软件博途升级S7-1200固件吗?非得要买卡?

版本太低,博图连不上了也能升固件吗

网友E:
只要PLC没加密,用博途软件直接就可以升级的啊!如果加密了,用一个空卡即可清除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PLC没加密,用博途软件直接就可以升级的啊!如果加密了,用一个空卡即可清除密码。

===============
thank you for your information!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只要PLC没加密,用博途软件直接就可以升级的啊!如果加密了,用一个空卡即可清除密码。

版本太低博途15已经连不上了呢,只能下载低版本博途吗

网友F:
可以用SIMATIC Automation Tool软件升级,不用存储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