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1):
公司有两台设备,都用的台达PLC,型号不同。具体见照片。白色的那台程序上传下载正常。黑色那台不管通讯怎么设置,一直报通讯逾时故障。所用笔记本和编程电缆都是同一套。笔记本是联想G460,XP系统。编程电缆是USB-ACAB230。用的编程软件是ISPSoft V3.10,WPLSoft V2.49,都是官网最新版。两个编程软件在黑色那台使用时都是报同样故障。不知道怎么处理了!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A:
估计ES2的这台,通讯站号被改动了。你做通讯侦测时,把PLC站号先设定为0,再去做自动侦测,应该能找得到才对。

网友B:
黑色的那台电源都没供上,怎么通讯

网友C:
盲猜PLC公共端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色的那台电源都没供上,怎么通讯

正因为有问题,所以把电源关了!上传程序时肯定是上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ES2的这台,通讯站号被改动了。你做通讯侦测时,把PLC站号先设定为0,再去做自动侦测,应该能找得到才对。

自动侦测做了,搜不到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盲猜PLC公共端接错

公共端接错会导致通讯逾时?之前所有的动作都正常!

楼主:
打电话给中达电通的了,说是让送修!

楼主:
中达电通具体的回答是:将通讯站号设为0时,是广播通道,如果还不能搜索到站号,还是报通讯逾时,就只有送修!

网友D:
有可能是干扰导致的

网友E:
很可能是试过解密,出错了!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可能是试过解密,出错了!

编程软件都报通讯逾时,程序都看不到,哪知道有没有密码,只有上传程序打开时提示有密码才会解密吧!

网友F:
首先,检查黑色的ES2和触摸屏通信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那就不是PLC问题,而是通信设置问题。然后,可以考虑用RS485的口通信看看,设置站号1或者2.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检查黑色的ES2和触摸屏通信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那就不是PLC问题,而是通信设置问题。然后,可以考虑用RS485的口通信看看,设置站号1或者2.

ES2和触摸屏通讯正常。目前用的编程电缆是RS232转USB的。ES2的出厂日期是17年4月份的,会不会是厂家把通讯改成RS485的了?我准备买根RS485转USB的编程电缆试试!

楼主:
咨询中达电通,台达ES2系列用的编程电缆没有RS485转USB的,都是RS232转USB的。

网友G:
台達有些產品有兩個通訊口,一般主機上自帶的圓口都是232通信模式,個別PLC還會有另外自帶485通信的接口,如果232通信不了,可以買條485的通信線試試,只是接法你就要上網找一下了
http://zs23.hbs163.com/zs23-taidaplczenyanglianjiediannao.html

网友H:
编程口都是232,
左下角的D+ D-分别的com2,com3
这两个是485接口

网友I:
用485通讯端直接通讯,台达PLC的所有通讯端都可以下载程序的

专业外协

网友J(2020-11-29):
引用楼主不懂柔情于2020-05-11 09:54发表的 台达PLC通讯逾时故障 :
公司有两台设备,都用的台达PLC,型号不同。具体见照片。白色的那台程序上传下载正常。黑色那台不管通讯怎么设置,一直报通讯逾时故障。所用笔记本和编程电缆都是同一套。笔记本是联想G460,XP系统。编程电缆是USB-ACAB230。用的编程软件是ISPSoft V3.10,WPLSoft V2.49,都是官网最新版。两个编程软件在黑色那台使用时都是报同样故障。不知道怎么处理了!大家给个建议!

我开始用的编程软件是WPLSoft V2.46,可以通讯下载程序,后来安装了 WPLSoft V2.49和ISPSoft V3.11,DELTA_IA-PLC_COMMGR-V1-12之后,只有ISPSoft V3.11,DELTA_IA-PLC_COMMGR-V1-12可以通讯了!WPLSoft V2.46,WPLSoft V2.49都通讯不上了,也删除过重装也不行!!!

网友K:
好了没有?这个情况应该不少plc硬件问题,是不是两个软件有冲突?

网友L:
加个485转232,接com2试试

网友M(2021-02-12):
中 达, 最近就搞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