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1):
QJ71MB91 的通道1 如果使用RS232转485接头是否也可以输出MoubusRTU 控制步进马达

网友A:
可以 没问题为啥不用通道2    4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没问题为啥不用通道2    485

因为步进的驱动器使用32颗(最大连接数为31颗)

网友A:
那你注意 两个通道总频率的不能超过115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注意 两个通道总频率的不能超过115200

请教师傅,如果使用CH1的RS232 转485 这样也可以做串联31颗Modbus的相关元件吗
只要不超过115200 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