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1):
1  2  3  4    5    可以随机选择其中的几个    也可以全选    按照点击的顺序执行    每次只执行一个数据的的动作     比如   选择的   1  3   5    先执行1的动作    1的动作完成之后执行  3 的动作    3 的动作执行完  执行 5的动作  5的动作执行完    执行1的动作   不断循环

网友A:
使用先进后出指令

网友B:
动作按照1---5顺序执行,当前不选择就直接跳转到下一步而已

网友C:
先進先出如果是三菱請研究一下SFWR,SFRD這兩個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進先出如果是三菱請研究一下SFWR,SFRD這兩個指令

这个指令我知道   但是我觉得这个指令有点问题    SFRD指令读取数据的时候    第一次读取的数据不对   第二次才读写出选中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作按照1---5顺序执行,当前不选择就直接跳转到下一步而已

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      当前不选择就跳到下一步    但是只能有一个输出    只有这个动作执行完成    才能跳到下一个选择的动作执行    这个怎么做    用连锁吗?

网友D:
我是这样想的,关闭功能还有执行下一步的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这样想的,关闭功能还有执行下一步的动作

我要是选择的  1 3    你这个连锁就执行不下去了    或者   我选择的是  2  3 也执行不下去了
我现在用的是这个程序   但是这个程序有个问题就是   开始选择了1  2  3   这3组数据     中间取消了一组   执行顺序还是之前的    不能实时更新   必须重新复位开始才能更新

网友E:
我的思路是先让五个都顺序动作,然后按需求排列组合一下,需要的动,不需要的不动

网友F:
很简单,先把5个动作写出来,动作前先判断能否动作,不能动作就跳到下一个
a信捷一级代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

我已经把它发表了
http://bbs.gongkong.com/d/202005/829677_1.shtml
  • 下载积分:+1(好大的小西瓜) 真诚感谢!我想加你微信 ..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非标自动化谭工

网友E:
这个程序我忽然想起可以应用在哪一方面了,摆盘机的补料上面,哪一个夹爪有产品就去放料,没有产品就不去,是不是和那个程序一个道理

楼主:
谢谢大家! 我用了一个笨办法 通过M点 连锁控制来处理

网友G(2020-09-14):
可以用堆栈指令

网友H(2020-10-21):
我用Q写过,变址加移位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