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软件安装后开机弹出安装介质不可用,请插入DVD或检查网络连接
不要期待,不要假想,不要强求,顺其自然,如果注定,便一定会发

楼主(2020-05-11):
博途软件安装后开机弹出安装介质不可用,请插入DVD或检查网络连接。这个问题能不能通过删除注册表来解决?还是说必须重装系统

网友A(2022-03-25):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B:
电脑开机重启后由于博图程序需要继续运行安装程序,找不到原博图软件安装程序路径,才会弹出此框;
方法:建议使用ISO虚拟光驱文件安装包安装博图软件,弹出此框后,先加载ISO虚拟光驱文件,然后点击确认即可继续安装博图软件。

网友C:
安装时候尽量不要更改安装路径,不要安装到中文文件夹下
博途软件安装后开机弹出安装介质不可用,请插入DVD或检查网络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