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菱SCL定坐标如何修正工程量正负偏移

楼主(2020-05-11):
各位老师好:用三菱FX-3U - 4AD和用0-10KPa作压力显示。用SCL定坐标指令,但是出来的压力与实际压力误差很大,请问各位老师如何修正正负偏差。谢谢!

网友A:
你先确认你收到的模拟量和你对应的是不是一样的,如果是电流输入,那你做多一个SDL指令转成0-5v电压,再测量一下是不是对应的电压,这个指令我用过一次没有发现什么猫腻啊。要不然就是你的参数设置不对

网友B:
你的压力计是电压型还是电流型?
有可能是受干扰,
还有一些会零点飘移,需要自己做个校正

网友C:
你加减乘除算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一楼的老师请问SDL指令是什么,在三菱PLC中找不SDL指令和如何使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