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1):
我220过漏电开关,后面接24V开关电源,24V漏电,漏电开关会不会跳闸

网友A:
不会,开关电源有内置保险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开关电源有内置保险管

漏电开关,是比对流出和流回的电流,漏电了,要跳吧。
加油!

网友C:
漏电开关有个漏电电流,达不到漏电电流不会跳,所以要看24V漏电时对应的220V漏电电流是多少。

网友D:
会跳闸,跳闸后你把220V两根线零线和火线互换位置就不会跳了。

网友E:
不会跳闸。除非你的24V漏电到220V了,因为24V和220V是两个隔离的电源,24V漏电再大,也是220V开关的正常负载,并不会造成零火线的电流不一样,因此220V的漏电不会动作。

网友F:
不会的,开关电源有保护的,最多就是烧掉开关电源,个人建议,加个24v保险管,

网友G:
不会跳闸,开关电源输入输出是隔离的!

网友H:
24V漏电漏保怎么会跳闸呢?
方法1:地线与0V浮地,则地线接KA线圈24V+引脚;0V接KA线圈0V+引脚,KA有动作则执行相应动作(选用宽电压的直流固态继电器更好);

方法2:地线接0V则加直流熔断器。

网友I:
不会跳,因为24V有保护.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不会跳闸。除非你的24V漏电到220V了,因为24V和220V是两个隔离的电源,24V漏电再大,也是220V开关的正常负载,并不会造成零火线的电流不一样,因此220V的漏电不会动作。

网友K:
只有5,7楼回答还靠谱点,其它有些人是感触乱讲。
  • 下载积分:+1(zlcp123) 热心助人!

网友L:
24V漏电不会跳,但开关电源的初级侧XY电容漏电流大了会跳

网友M:
不会跳的。24VDC要防止短路的话,加保险是最安全的。

网友N:
绝对不会跳

网友O:
24V开关电源内置了短路保护,24V开关电源短路保护了就不会影响外部的漏电保护开关
技多不压身。

网友P:
不会跳的,因为24V整流电源经变压器变压的,24V漏电220V侧不会检测到。

网友Q:
AC220V和24V直流输出是隔离 的。应该不会跳闸。

网友R:
漏是个问题,漏多大是个问题,跳不跳才是问题

网友S:
要在24V再加一个漏电开关
平常心!平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