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中同一个系列的短断路器,不同额定电流如何创建部件。

楼主(2020-05-11):
关键词,eplan,部件
例如,正泰断路器dz108系列中,有以下的额定电流等级。
0.16
0.25
0.4
0.63
是不是要每一个额定电流都要创建一个部件?还是说可以在一个部件中创建不同的电流等级,然后的放置的时候选择?
谢谢大神~~

网友A:
灌个水,小白觉得,EPLAN是有关联性的,所以要每个电流创建一个。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灌个水,小白觉得,EPLAN是有关联性的,所以要每个电流创建一个。
我看到一些设定的参数,似乎也要每个电流等级都要创建一个。但是这样好像有点麻烦。

网友B:
你选导出一个型号,然后用EXCEL导入,在EXCEL批量生成后,保存为CSV文件再导入eplan
EPLAN是每一种电流都要生成一个型号。
下载积分:+1(勤工俭学)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