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2):
O了,疏忽了

网友A:
引用楼主阿龙68于2020-05-12 08:58发表的 三菱GX WORKS2软件中POP指令应用 :
这个POP指令在FX3G中不能使用吗?特意看了下手册,没有特别注明不能用在FX3G中啊,FX3U中很好用,3G就报警,如图10图用的3U。没问题,11图用的3G就报警了

手册中已经注明了仅支持FX3U。

当指令支持其他机型时,会注明机型类型。

而POP指令仅标注FX3U,表明其仅支持FX3U机型。

Good Luck~
疏忽了,谢谢了啊,那只能换方法编程了。PLC买好了

网友B:
如1樓~~手冊說明只支援FX3U&FX3UC系列~~而且還有版本限制  太低也不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