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5-12):
偶尔翻一下三菱说明书,发现继电器输出是标了寿命的300万次。
但是晶体管输出没有标注寿命。是不是就是说晶体管输出,只要在电流电压合理范围内使用寿命跟通断次数无关?

网友A:
我用一个实际例子说下,我弄了一个服务器,Q的PLC继电器输出给绿色塔灯,程序就是1秒脉冲ON1秒脉冲OFF。
天天不间断运行着。一小时3600S,一天86400S,继电器一天动作43200次。3000000次/43200次/天=69.5天。我系统显示现在累计运行了700多天了。
拆二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一个实际例子说下,我弄了一个服务器,Q的PLC继电器输出给绿色塔灯,程序就是1秒脉冲ON1秒脉冲OFF。
天天不间断运行着。一小时3600S,一天86400S,继电器一天动作43200次。3000000次/43200次/天=69.5天。我系统显示现在累计运行了700多天了。

就是说不过载,无冲击的情况下还是建议使用晶体管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不过载,无冲击的情况下还是建议使用晶体管是吧?

怎么说呢?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跟PLC输出模块的质量有关系。我单位就用三菱的欧姆龙的东西,有的运行了快20年了,稳定如初。至于你说的不过载,不冲击建设用什么?我只知道晶体管速度快,负载低,继电器速度慢,负债高。具体什么实现什么工艺,就看预算和负载等具体分析。一般情况下,输出响应要求不是那么严格的晶体管输出的也通过外围继电器转一下比较好。毕竟一个外围继电器头的价格比模块的一个点要便宜很多,后期维护啥的也简单。
  • 下载积分:+1(13771165220) 真诚感谢!
  • 拆二代

网友B:
    只要是正品货源,继电器和晶体管的寿命都可以满足要求。主要是看功能,你是带轴还是不带轴,需不需要加模块。如果简单动作就用继电器,设备机构复杂就用晶体管。祝你好运
  • 下载积分:+1(13771165220)
  • 改变思维就是改变现状的方法,思想觉悟决定生活的富裕程度。

网友C:
    如果过于频繁,建议还是晶体管的,我厂里的模切机,收纸部有一吹气电磁阀,用继电器输出的PLC,且输出也是经过MY2NJ扩容后接的负载,但PLC内部输出继电器还是坏了,有指示,却没有输出了,累积记数器显示模切了将近9000万次,但也不是所有产品都吹气的,三折也要近三千万次了,每台机器都坏这个点,后来都是进程序改一个点,继续用!
    感谢大神分享的宝贵经验。

网友D:
    5楼正解。继电器的原理和结构了解下就清楚了,动作过于频繁,肯定会容易坏。
    真诚感谢!
    国产智能视觉产品,媲美进口视觉产品,方便替换,降成本明显。功能齐全,提示式操作界面,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
    免费提供评估方案,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提供样机免费试用;

    电话/微信:15017195727  ;更多案例:http://www.evautoinc.com/

网友E:
    不敢用PLC内部继电器,吃过亏
    真诚感谢!

网友F:
    晶體管正常使用下當作不會壞去做標準就好了,如果必須要繼電器那就用晶體管去驅動外部繼電器做信號轉接,這樣壞了換一顆繼電器就好
    真诚感谢!

网友G:
    继电器触点,并非就不耐用,正象楼上同行说的,控制塔灯,电流是毫安级的,就算频频通断,用10年20年也不会坏。
    例如,用作变频器外部端子启停,也是毫安级的,用10年8年都不会坏的,重点是看如何设计使用。
    真诚感谢!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H:
    动作频繁,还是用晶体管控制继电器靠谱

网友I:
    一般PLC自带继电器额定负载电流2,3A左右,寿命300W次。注意,是在额定电流下继电器厂家实验得出的结果,一般情况下带个接触器或电磁阀指示灯等负载,电流是达不到这个值的,所以寿命不止300W的,超过动作频率负载电流,阻性和感性负载又不同。这么说明白了吧。

网友J:
引用楼主13771165220于2020-05-12 13:35发表的 讨论一下晶体管,继电器输出的寿命差异。 :
偶尔翻一下三菱说明书,发现继电器输出是标了寿命的300万次。
但是晶体管输出没有标注寿命。是不是就是说晶体管输出,只要在电流电压合理范围内使用寿命跟通断次数无关?

说明上标的300万次是按他的允许最大电流,电压来测试的,小日本很严谨的
实际使用不会这么弄的,电流,电压高了加个中转继电器就好了,换起来也快,成本也低

网友K:
之前有个欧姆龙继电器的供应商告诉我们,他们的继电器触点是有银的,假的没有。寿命给的是正常使用的保守估值。
加油!

网友L:
继电器寿命有两个重要参数:
机械寿命,就是不带负载的寿命。还有额定电流下的寿命。你查PLC手册中,有继电器寿命曲线。
一般在额定电流电压下只有几万次寿命,机械寿命几百万次。
原来单位变电站直流屏的  闪光继电器,2~3秒一次,365天24小时不间断,二十多年都正常,直到报废都没坏。2E多次!

网友M:
不带大负载还好,建议加中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