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关于温控器自动整定的问题请教一下论坛大神们。

楼主(2020-05-12):
今天帮朋友看了下温控器,带自动整定参数功能,但是被控的东西体积大,又是铁的,温度升高后降温非常慢,自动整定过程过于漫长。这种情况有没有好一点的解决方法?

网友A:
空气的热传导效率是很低的,要想冷却快,就加散热系统。风冷,水冷,铝型散热器,对流管什么的上吧。
自然冷却的。

网友B:
描述:低PV整定
富士温控表有一个低PV整定方式,也许可行。

网友C(2020-06-12):
我们目前采用的是整定后保存整定的参数,只要工作环境不发生大改变,就直接用,没啥大问题,甚至一些自整定失败的,直接借用参数,设置好之后就直接开

网友D:
都是牛人,厉害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