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ERRON指示灯闪烁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2020-05-12):
FX3U-ERRON指示灯闪烁,把RUN打到STOP还是闪烁,打到STOP断电重启后,还是闪烁,这种情况应该不是程序出现问题,因为设备已经用了半年多了,但是人现在没有在现场,所以看看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指示灯闪烁是因为控制器的参数出错了需要回复参数,用电脑把你写程序时的控制器参数在一次写入控制器就可以了。

网友B:
在线监控看错误代码啊、

网友C:
闪烁就是程序或参数出了问题。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
电池有电的情况下,出现了程序丢失,可能是机器停了久了

网友D:
PLC程序,要做备份,否则会很累!不仅三菱PLC有这种情况,别的品牌PLC也会有,备份是关键。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E:
PLC千万不要自己或找人随便更换,很多厂家把PLC编程口和连线同时改了,不是原厂改过的PLC上去就有可能烧通讯的!
PLC还是要从原厂发的为好
FX3U-ERRON指示灯闪烁